七彩虹C.P4AXC 主板各项供电都正常.还是不跑码!

楼主(2010-06-12):
           我有一块七彩虹C.P4AXC 主板各项供电都正常.还是不跑码!BIOS刷过.还是不跑码!实在是查不出来是哪的问题.

           请问.有人修过类似的问题没? 小弟在线等候...

网友:
  我有两快LZ那样的板子  !  也是电压正常 不跑吗     郁闷了    技术顶气来吧

网友:
775的U座,IO
都是有可能的故障点

换一下IO
取掉网卡
打一下北桥到U座的AD值

网友:
   我汗.....这块板子是北桥虚焊......

                          加焊就好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