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相同的负载是串联功率大还是并联的功率大

楼主(2010-06-12):
自己正在DIY一个预热台,已经买好了四个远红外发热砖和一个温控器。让我困惑的是:这四个发热砖都是220V,650W的。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把这四个相同的发热砖负载接在220V的电压下,是串联功率大,还是并联功率大?  如果用温控器控制温度,是串联好控制温度,还是并联好控制温度?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请你把初中的物理书电学部分去复习一下!

4个相同负载串联起来接到220V上,每个负载上的电压平均也就是55V,你自己看功率有多大!

网友:
  这么基础的问题 还要讨论啊 初中物理不是学过了吗 楼主强人

网友:
我记得初中有一个P=UI的公式,串联虽然每个负载分的电压小了,但电流一样。而并联虽然每个负载的电流小了,但每个负载的电压一样。主要是串联的时候电压是变量,而并联的时候的电流是变量,所以根据P=UI,我不知道到底是串联的功率大,还是并联的功率大。请大家给以个明确的答复可以吗

网友:
楼主基础理论知识的确需要加强,这应该说是最普通的常识了。毫无疑问是并联的大了,如果串联,还不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