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电流过大

楼主(2010-06-12):
T43 电池充电电流2.3A 不带电池开机电流2A左右 但是插上电池再开机电流到4.2A左右 经常导致Q34烧 这会是哪里的故障 是不是应该有个限流的东西啊
充电

网友:
一般限流电阻在主电源回路是没有的
主电源回路有的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
你这个大电流是负载引起的,把这个引起大电流的负载找到,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先摸摸看板子上有没有发热的原件,包括IC 、MOS管、电容

网友:
看下U61那里吧
板子待机应该会很高吧
电流过大啊
好好看看U61附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