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没有复位、、时钟没有波

楼主(2010-06-12):
华硕P5PL2开机没有复位电压不正常、、内存也没有电压、、有两个供电IC  RT9214、、在PCI-E下面那个9214供电正常、、在内存槽下面那个没有电压输出、、两个对换过芯片是好的、、检测它的5V没有输出、、想必这样才引起没有电压的、、、跟5V的线去到时钟IC那里、、时钟也是没有波、、也没有电压输出来、、是不是时钟IC的问题、、晶体我换过、、时钟IC也焊下来再加焊过、、还是没有电压没有时钟、、说明一下它的那个5V是再一个时钟出来的一个1117的管子输出5V的、、它的电压也不够、、另外那个9214的供电是正常一个5V一个1.58V、、、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9214一般不会输输出5V
你最好把9214每个脚的电压都测试一下
测试之前也可以先把MOS管和输出端的电容先换换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说9214会有电压输出、、是那两个线圈、、不是一个有1.5V另一个有5V才正常的吗?他是没有5V到MOS管所以导致没有1.5V输出来、、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  时钟怎么可能有波形输出  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是  没有5V先把上管D极5V修出来  5V接到一个场管的S极 然后从D极出来接到内存供电上管D极 查一下那个管正常不  控制极正常不

网友:
5VCC没有?
这个应该好修呀
ATX 5V到这个IC之间的线路应该是直接送过来的

不过要注意哦
9214也支持12V的供电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它时钟也没有电压啊!一点波都没有、、时钟没有波形有电压都没有用、、我也试过拉5V电压给他、、拉了后有电压没有时钟、、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它时钟也没有电压啊!一点波都没有、、时钟没有波形有电压都没有用、、我也 ...
引用 楼主:

这个RT9214没有输入,和时钟有什么关系!!!
你先修这个,把他的供电修出来为原则,
供电都不正常,你去查时钟干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9214  1  5  7这三脚电压  少一个不满足 芯片不工作

网友:
现在有电压啦!内存有电压时钟也正常、、不过主板没有反应、、开机跑do 回复 8# 涵山 的帖子

网友:
这种板子很多都是座子有问题,找个带灯的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CPU复位和PG上拉电阻后 上U测在电阻上测一下CPU复位和PG有没有  如果有复位的话 可以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有没有问题  刷BIOS  打各总线的值

网友:
9214一般不会输输出5V
你最好把9214每个脚的电压都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