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P4的本子 跑代码28

楼主(2010-06-12):
这个本子那来的时候跳两下 电流上到1.0几之后 又掉到0.8几 用诊断卡 跑代码是A028 拔掉内存也是A028 北桥做过了 还是老样子 显卡7500的也做了 应该 不是显卡的问题 28大多数应该是内存吧 槽子还没弄呢 不知道是不是呢 希望兄弟们给回帖谢谢
显卡

网友:
换内存,换北桥试了吗?

网友:
28 没检到内存,未必是槽子问题,看一下smb波形

网友:
跑28 一般是内存没过,查一下槽子看看 加焊

网友:
按说是内存,但有时代码工具也不是很准的。

网友:
换了内存条测试下。。。如果不想的话可以考虑看看南桥是不是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