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显卡显25

楼主(2010-06-12):
一块翼驰845PE主板,不加显卡时跑码正常,加上显卡就是25不显!该怎么修啊?请各位高手提示一下!

网友:
你先量AGP供电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八成是北桥的问题了。我没修过845的板,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啊!

网友:
拆掉声网卡COM芯片
更换IO
刷BIOS试试
更换北桥

网友:
你的板子有集成显卡吗???
要是有集成能亮插独立不亮可能是供电出问题了
也可能是北桥的问题看看保险坏没

网友:
呵呵...这应该是北桥虚焊........
       因为你没上显卡.跑码都正常.   上显卡就不过内存.9成是北桥的问题.你先压下北桥.看能跑过内存么?
          如果不行.压压CPU座!

网友:
北桥和BIOS的问题,先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挨着拆的,去掉网卡后正常!谢谢哦!

网友:
板载网卡引发各类不同的问题。

网友:
是网卡哪部分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拆网卡,不行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是网卡芯片坏了还是网卡线路出问题了,总不可能拆掉网卡芯片用独立网卡吧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磐正865的也是这种情况,后面我怀疑是AGP槽的问题,换了插槽之后北桥巨烫,测量发现北桥短路了,郁闷!原来查PCI显卡都可以亮的。看到楼主的这篇,学到了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网卡坏了!换了一个!

网友:
呵呵,好了没哦,好了说下么癌症

网友:
首先确认显卡是好的吗???刷下BIOS 再干桥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