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一长两短

楼主(2010-06-12):
各位大哥,T400开机连续一长两短报警,有遇见的吗,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显卡报错 先检查电路!

网友:
显卡报警,机器应该还没出保吧

网友:
显卡报销了吧

网友:
显卡死掉了,换显卡吧

网友:
别急着做显卡,先把机器上的猫拆下来  看看还报警吗,如果还报警刷BIOS试试。如果你有T400 的测试卡就好了 ,看看代码就知道了。如果是01 FR  就是BIOS问题,如果是显卡就是01 49 或 01 4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