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进液维修

楼主(2010-06-12):
从外地发来的X200,说是进牛奶了了。而且是有3天了,感觉有点腐蚀了。

拆机后,键盘上倒进的牛奶,在主板上已经有两处腐蚀了。一个是在CPU附近的F11,还有就是在U73 (BD4176)附近,一个很小的电阻R772已经黑了。

用无水酒精清洗好主板,放BGA烘干。

直接飞线腐蚀的地方,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直接触发,电流跳变到0.56,反复掉电3次,显示了。

网友:
--------------反复掉电3次,显示了???
--------------还有那里异常吗?

网友:
你飞的线是多少电压啊?

网友:
不插CMOS电池是这样的,反复3次显示,插CMOS电池不会有这个问题

飞线是把前后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