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显卡不过

楼主(2010-06-12):
朋友拿了一主板说。点不亮。拿下主板上诊断卡。不过内存。换了一根四百的条子。还是一样。后找来一根333的条子,内存过了。......................又挡在显卡上了。测显卡主供电12V.3.3V。复位1.63V。都有了。当测到A13.A14时。无电压。(就是说有主供电。有复位。无时钟)。(而且要把COMS电池拿掉才能开机。上了电池诊断卡循环跑码C1--44这二个码循环跑)有复位就有时钟。为什么PCI-E上测不到时钟电压?还有PCI-E上的时钟电压从哪里发出来的?再有就是板子上只找到三个晶振。一个32.718,一个25MHZ(而且这二个在北桥附近)还有一个25MHZ。25MHZ是网卡的晶振。一个板子上怎么有2个25MHZ?不解!主时钟芯片和主时钟晶振找遍板子都找不到。这些东西不会全集中到IO或桥里面去了吧?                   这板子是过渡期板子U是754的。而且南北桥是集成在一起的!路过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加焊桥吧
这板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晚上有空了试一下。不成功便成仁

网友:
应该有一个25MHZ的晶振是给桥的

网友:
时钟经桥发出的噢。
那个25M经侦

网友:
刷BIOS试试 不行就 加焊北桥

网友:
单桥通病桥虚焊

网友:
NF单芯片的通病,就是芯片容易开焊

网友:
经典的桥虚焊,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