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LD7552 帮忙看下

楼主(2010-06-12):
请问这个电源芯片  LD7552用SG6841代换  需要改那个脚的电阻!
或者谁见过这个电源的问题么?
前面电压可能(应该)正常,但后面电压不出!

网友:
在基地搜索  LD7552一大把资料

网友:
好像把4#的100K电阻改为24K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根本就不是正式的会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 ,本来的LD7552的第七脚有20V的 ,但是改上去以后第七和第三脚都是15V,电压还跳动,后级 没电压输出!电源部分没发觉什么问题,基本上电源的零件都换过了!

网友:
用6841带 7552只要把4脚的100K电阻换成24K就可以啦

网友:
哎呀,我的7552四脚怎么是个电容对地啊

网友(2013-07-19):
看资料是4脚  ld7552用100k     sg6841用26k

网友:
电压跳动说明芯片在工作,芯片供电和次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