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c18v稳压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0-06-12):
请问55C18V可以用H48代换么?一杂牌电源内的。

网友:
55c18V是18V稳压管吧  H48 是48V的怎么能代呢,稳压管必须原值代换。

网友:
那可以用常见的什么型号的稳压管代替呢?

网友:
H 48是4148开关二极管,不能代替18伏的稳压二极管,到电子元件商店买,很好买,18伏稳压管在一些电源的辅助电源倒是有见到!

网友:
不能.耐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