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插USB鼠标不管用,插其他U口设备没问题。

楼主(2010-06-12):
海尔T68插USB鼠标不管用,能认出驱动。插其他U口设备没问题。请问是SB的问题吗??

网友:
你要先换一个USB的鼠标试试,应该是你鼠标的问题。

网友:
鼠标在其它机器上能用吗?

网友:
USB鼠标已更换两个了,在其他的机器上面使用正常。听客户讲,本本是在插着USB鼠标的时候从床上掉到地上了,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