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故重启

楼主(2010-06-12):
有一电脑,主板是冠盟845G,开机没几分钟就重启,有时半个小钟,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风扇问题

网友:
能用一段时间重启的一般都是散热问题多,处理CPU和桥的散热清理灰尘就行了。

网友:
散热问题我查过了,风扇也清理过。没用,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电压不稳定,或CPU温度过高。

网友:
本人03年的一台电脑也是此问题,重装系统没用、换电源没用、清理灰尘没用,检查也没发现过热的地方,历经几个月的观察,发现cpu使用率低时长时间也不重启,使用率高时短时间就重启。重启后也不检测硬盘。更换硬盘后排除故障。

网友:
早一向我也碰到到过一个电脑桌重启的问题,一台865机器安装XP系统每次一进入拨号就重启,也先后怀疑和换过硬盘、主板都一样故障照旧,最后没有办法了也不能老换东西,干脆换个“瘟死它”奇怪安装完后进入拨号正常可以使用了,我到现在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说一下也可能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没办法,现在只能先换块主板给客户了,等我空了再研究什么原因吧,如果能解决我再将问题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遇到过换电容解决的,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唱段风扇清理啦,但有时散热也不行的,你进BIOS查看电源管理,看看温度是多少?顺便看下电源供电情况

网友:
撒热和桥的问题!~个人认为!~

网友:
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有一个给CPU供电的电容干了,换掉就好

网友:
直接换83627HF

网友:
主要的就是 电源   ,CPU的温度是不是高,然后就是重新装一下系统,再不行 有可能就是南桥

网友:
应该是CPU周围的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
首先了解CPU的功率,目前CPU有65W与95W两款,有点主板供应商设置CPU温度高自动重启。有的是设置温度过高自动关机。
如果是95W的CPU建议一:清理灰尘;二:CPU涂抹硅胶;三:换高转速风扇;四:增加系统风扇,
其次进系统-我的电脑-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回复-系统失败-自动重启的勾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