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屏幕下面有条线

楼主(2010-06-12):
HP 540 屏幕下面有条线
外接显示器正常 我换另一个同型号的 屏也是这样
上图 已解决 又买了个新屏 解决问题了!
window

网友:
上面部分正常的话继续换屏,换到好为止

网友:
除了底部不正常外,其它部分都正常 的话,只能再换屏了。

网友:
已经换过屏了,屏坏的可能性不大,换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外接正常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呀

网友:
你换个屏 试试哇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前天才修了一台,直接做显卡。

网友:
局部的故障。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事情,更换的屏一定是好的不?如果屏是好的,可以看一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是平线有问题。换跟新的。问题就解决。

网友:
那几条线是不是在跳动?我碰过这问题。几台都换屏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底部有跳动的线是屏问题的,LZ会不会你换的那个也有问题~~

网友:
我个人认为感觉跟屏线有很大关系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这样花瓶,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换显卡吧

网友:
不可能与显卡有关系的

网友:
换屏 这机器好像换LG 的屏不行 底下都会时不时的出现一条线 上次也是换LG屏后出现此问题 改换三星屏OK

网友:
把屏接到别的机器上  试验下

网友:
反正就是屏和屏线两者之间,哪个好换先换哪个,排除下吧

网友:
屏坏了,LG的屏

网友:
是的 的确下面的线会跳动,今天有进了一个屏 明天到了换上给大家留言

网友:
屏的问题 而且不太好修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解决问题了!

网友:
尝试换个3星屏!~没用可以怀疑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