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毕业献礼---神舟 HA-C61S 主板不上电修复

楼主(2010-06-12):
这是我第一次发维修贴  哪里说的不对的 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今天修到一个 神舟 HA-C61S 主板 故障为: 不上电

神舟HA-C61S主板 鸟看图↑↑↑
板拿到手后 发现不触发, 开关脚只有 0.8V左右 脑袋第一印象就认为是I/O 83627问题
于是直接拆下 换了个83627 I/O 结果故障依旧.看来还是要老实点从头做起,于是开始从开关脚跑线 想找到把开关拉低的地方,最后拆下个"三只脚"的东西换了个上去 3.3V出来了 以为故障解决 结果触发开关 还是不行...晕

被更换的开关脚所连接的 “三只脚”↑↑↑
接着来,眼睛看到了 那个看起来很老实的I/O身上, 测83627的68脚 有高电平  67脚在触发开关时有跳变,啊呀 都跳变了你还不给我开机 ,继续....触发开关同时测量I/O  PS_ON#的72脚5V没有被拉低..难道是新换的I/O是坏的? 不死心 我继续换.又换了个新的83627这把没问题了吧.换好83627后再触发开关,故障依旧.我地心那是拔凉拔凉地了........
再来~!!! 触发开关 测量83627的第73脚 发现一直为低电平  SLP_S3#没有被置高  再打83627的73脚值对地没有短路,原来一直被我蹂躏的可怜83627是被我冤枉的......唉 可怜的娃..真正的幕后真凶一点点浮出水面了...
目标锁定 来吧看一下的真面目 特写一下

NF-6100芯片 特写↑↑↑
由于 SLP_S3#没有被置高 怀疑问题可能出在 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排除其他条件后,只有RSMRST#这个桥工作条件了,但这个真不好查...由于没有图纸.找到一个相同桥的MS-7309板的图纸.查找他的RSMRST#在桥的位置.

MS-7309 上的 NF-6100 RSMRST# 位置↑↑↑
通过这个图纸得知 RSMRST# 在桥的H6 ,BGA取下桥后 清理焊锡后 查找对应的H6焊盘, H6焊盘是直接接到83627的75脚的.. 发现H6为低电平

83627脚位图↑↑↑

H6在主板上的焊盘位置↑↑↑
是什么东西把 H6的电给拉低了?只有跑线才有结果,于是开始了漫长的跑线....最后跑到 N个电阻 N个电容以及N个MOS管的地方, 经过非常非常非常仔细检查发现 有一个电容有腐蚀现象,用镊子 用力拨 电容掉了.再插上电源 H6 3V出来了,HAPPY啊...  (上面那个非常仔细的检查 非一般人眼神能及 是秒杀型主板杀手月饼老师的眼睛才看出来的 )

跑线到的地方↑↑↑
经过跑线后 月饼老师 画出草图一张分析电路

饼签字草图  ↑↑↑ (月饼签名 电路图 我准备拍卖了 )
有了电路草图 事情就好办了 ,,,二话不说 上BGA重置桥再说 ......NV的桥嘎嘎 哥们可是在基地被称做NV杀手的 嘿嘿..

重新上BGA焊好桥后插上所有东西 触发开关  还是不行 崩溃~!!!!........ 还不死心 挑开草图最下面的MOS管的D极 触发开关 开机OK.
看来还是有东西拉低了RSMRST#..奇怪刚才明明可以了为什么重置了桥 就又不行了?继续又在 RSMRST#电路部分查找 后来判定 此处的零件由于长期腐蚀 加上2次BGA的洗礼 已经挂了,排查后图上2个MOS管全部更换 触发开关顺利开机跑码.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故障修复~!!!

附上整个电路图

感谢 小彭维修帮忙制作电路图.

总结一下:
1:可能有人看到我刚开始写的开关那里的"三只脚"的东西,,只有0.8V左右,其实这里是我一个错误,因为开机脚接3极管 的电压0.7左右是正常的,因为开关接的是三极管的B极 至于为什么换上去个新的"三只脚"就有3.3V了 我想我是犯了个低级错误 把MOS当三极管换上去了,所以以后遇到开关脚 只有0.7V的也不要判定有问题 要跑下线看看 他是不是 接到了三极管的B极上.才能做结论....
2:I/O的误判.不要先入为主.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排查故障比较好,虽然可能问题就是你所直接怀疑的东西上面,但也不是一定的 也可能一次误判 导致要走很多弯路才能找出真正的故障所在.这个维修经历再一次证明了 理论时序的重要性, 之所以SLP_S3#没有被置高,直接原因就是 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没有得到RSMRST# 所以SLP_S3#没办法被置高 导致无法触发,如果不知道理论上的这个东西 盲目去修估计这片板是不会被修复的.

嗯 说句题外话吧  我是4月中旬到基地的 到基地前 我发了一个贴 问了个非常"强悍"的问题.
我问怎么打对地阻值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7730-1-1.html
引用此贴3楼 网盲 回贴说:你2008.11月就注册,到现在提的问题,确实有点好笑,连你自己也会好笑,而我确认为是你在考基地的论谈水平。

我就差被人骂啦哈哈 我注册的是挺早的 可我真的不会啊...注册完账号就放在那里了

在基地我呆了1个半月了 我从什么都不会 一点基础都没有( 只能分出哪个是电容 哪个是电阻) 到现在自己觉得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这个转变跟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感谢 基地的 月饼老师,,,凤城,,,海钊..对我的帮助现在我主板 显卡等维修技术都有很大进步..还在不断提高 ...而且练就了一身武林绝学-----镊子功.

PS:月饼老师的技术太强悍了 已经不是修板了 我经常看到他在改板...在旁边看你就已经受益匪浅了..

友情提示:要来基地学习的朋友可不要犯已经在课堂里讲过的错误哦,,不然会挨镊子敲哦 哈哈.

日前 饼哥镊子全面升级,发一张我和饼哥的大号镊子合影吧嘿嘿,,,,作为参照中间放了一把我们平时用的镊子 嘿嘿

30CM长的加厚镊子 小心你的头 敲敲更健康在基地的日子很开心

                                                   基地学员-郭子
                                                      2010.6.12

网友(点评):
可能有些人会说IO本来就是发出RSMRST#,这里我先说明一下,大多数板并不采用IO发出的RSMRST#所以当此板没有RSMRST#高电平时,不能判断是否IO发出的,并且,IO已经换过2个。

网友:
沙发我来座,从这个实例可以看出跑线有多么重要。郭子很强大!

网友:
郭子已经出师了哈.继续努力.

网友:
NV杀手(此NV非彼NV,懂拼音的都知道嘿嘿),毕业了。好好干,钱途很光明!

网友:
恭喜恭喜,名师出高徒,经过基地的洗礼,一维修界高手诞生了!

网友:
我用搜狗拼音输入法打“NV”是‘女’字 。。。    难道???

郭子不愧为郭子

网友:
哈哈,我能评分了,第一次评分给你了。。。

网友:
哈哈,我能评分了,第一次评分给你了。。。
引用 网友A:

啊哈哈 我知道你是谁了 师兄

网友:
回复 4# 月饼 的帖子月饼老师,我也好想去基地学习哦,不知道基地现在有教本本吗?

网友(点评):
没有单独的本本班,只有2个月的板卡+液晶+本本。10月后才有名额。

网友:
郭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了。

网友:
郭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了。
引用 网友B:

师弟 也出现了 就这半个月的事 哈哈哈

网友:
基地出来的都好猛噢!我都想过去 了.......

网友:
实地和远程的差别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拆桥找RSMRST#都用上了,没家伙还真不敢干~
昨天还在用自制土炮换了两条内存槽基地的BGA是我心仪好久的“对象”了呀!荷包什么时候才能鼓起?

网友:
饼哥,收了个女师姐?

网友(点评):
男的,是NV杀手

网友:
月饼老师画的图还是那么丑,字签的依然龙飞凤舞!

网友(点评):
我画 的很丑吗?哈哈

网友:
基地真的好强大.
什么时候偶也能去混几天学点本事

网友:
这个真算的上是真正的芯片级了

网友:
好像公交车上的扒手们也用这么长的镊子,同样是工具。用途各不相同。

网友:
啊郭子很有毅力,佩服你的学习,回去福建了吗

网友:
又有点时间没去基地找饼哥修板了,那技术真是强

网友:
啊郭子很有毅力,佩服你的学习,回去福建了吗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个啊????

网友:
郭子进步神速!恭喜啊!
饼哥确实厉害!偶像啊!遇到这种故障如果没有图纸我肯定修不出来的,真该在饼哥身边多呆几天的。。。

网友:
呵呵 郭子现在很厉害了 哈哈 。。。 这么麻烦都修出来了 恩。真的很不错

网友:
哎,到底是基地大本营啊,IO说换就换,还不止换一个,桥说干就干。羡慕啊~~~

网友:
修的这么复杂。。

网友:
我感觉你基础不扎实,一开始就对IO下手,上电工作条件都没有测量

网友:
好多师兄 - -

网友:
本来就是来学习的。基础能扎实吗。需要碰到了故障。自己能反省,才能有扎实的基础。

网友:
名师出高徒,看来去实地才能学得更好了

网友:
RSMRST#还能由什么发出

网友:
不会吧..这故障你也能修出啊.太佩服你了..

网友:
太强了,看来我还要去学学哦,我有好多主板难修啊,都不想修了

网友:
哈哈。。不错啊。 精神可嘉啊。。。。

网友:
所谓nv杀手 即著名的斩断情丝的高手 人三千烦恼丝 他可以斩其五百

网友:
修主板,有时候植球 不是为了那几十块钱,是为了练技术

网友:
燕锋
的帖子
没电路图 这个真不好查 有的 I/O发出 有的直接上拉 MSI ASUS 都是专业 芯片发出 INTEL原装板 I/O发出

网友:
雨哥好
的帖子
宇哥,在那边怎么样。
终于在基地遇到个熟人了

网友:
敬路
的帖子
*脏话*……是你啊! 我在这边还可以吧!就我一个人,有时候挺累的

网友:
雨哥好
的帖子
慢慢来吧,实在不合适就开路呗。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让郭子自己弄的话 好像非常非常的牵强

网友:
太厉害了,你的进步飞速啊。看来我得静下心好好学习了。

网友:
好厉害,月饼大师的图真是一针见血啊,厉害厉害

网友:
饼哥你那镊子那里买的 我要入一把啦 现在 BGA 有小镊子 取得好困难哦

网友:
饼哥 真想去基地实体店看看你的真面目啊 仰慕你很久了 你讲的主板远程试听 我受益匪浅 有钱了 我一定去深造一下

网友:
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徒的感觉很爽吧。

网友:
看样子基地不错,学习进步很大,维修这么高难度的主板楼主也搞定了。

网友(2010-09-01):
如果要是我这板肯定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2011-07-20):
跑线很重要,可惜我只有半桶水

网友:
要求饼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