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SP GF 7300GT 256M 128b DDR2

楼主(2010-06-12):
   我都不好意思发贴了。、  前面发了两个7300gt的显卡求助帖都没搞定。 哎。。。 乐天啊, 把你修73显卡的经验给说下啊。
      小弟实在感谢啊。 (我加焊显卡是用 修主板的BGA 加焊的)
  故障:  不亮
    测试供电正常。发现一个现象  风扇不转(窃喜)   直接上BGA。  冷却、、、、、、、  上机。 滴 亮了。  结果花屏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6000            0
FBA[63:32]     2289518      2493899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348339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6 A16 A18 A18 A21 A21 A23 A23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Read    Error Count: 2289518
Write   Error Count: 6013291
Unknown Error Count: 0
太高心了 显卡好了. 重植GPU之后 OK啦。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是品牌7300显卡,用什么 显存如果是三星用风枪加吹一下看是不是越来越花呀,越来越花的话不用搞了是三星显存通病。显存坏

网友:
回复 1# Solo。 的帖子
谢谢 凌寒
显存是HY的   开始是不亮。 加焊了之后亮了  但是花屏。 上面就是测试结果

网友:
植一个主心片试试

网友:
上面的报错是A区的16-49    C区48-55 有错   重植吧一般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显存什么型号?如果显存没有问题就重做一下GPU再测试

网友:
修显卡其实不用分7还是9都一样修的,只是部分显卡多了一两个供电 主要看一下供电的产生主案就行了

网友:
重做GPU可以搞定

网友:
看报错结果不是 现存问题

还是重做下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家共同学习嘛。 还是要感谢 基地的师兄些。 不然这显卡估计我又只还给用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