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谁见过???

楼主(2010-06-12):
file:///D:/QQ/Users/3521400/Image/_)G0[U_)K_))]ZA]7LREHQL.jpg

网友:
全屏的横线干扰 是很粗的线   300V电容没问题    场块各脚测量的也没问题  不是总线机  手调的  老机

网友:
查一下场输出部分的反馈电容。

网友:
难到我的眼睛出了问题,看不到图片

网友:
故障图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图片

网友:
排除接线不良  暂时还没查出哪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什么机器?CRT的换场IC试试  LED的重点在驱动板和屏

网友:
老机器上不了高分辨率的 你调个640X480 60HZ  试一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