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G电源板

楼主(2010-06-12):
帮帮忙,明基FP73G液晶显示器电源 板中R603电阻的阻值(炸了不知阻值)。等待中

网友:
你看下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然后在网上查下这个芯片的电路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
R603电阻上下接什么材料,手工画个图看看

网友:
这个是FP72G+的电路图,你对照位置看一下吧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论坛里找下啊,是1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