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34sl 16脚芯片 各脚功能和电压

楼主(2010-06-12):
请教各位大侠 谁知道 w2234sl 16脚芯片 各脚功能和电压
对不起 芯片型号是 mp1008es 16脚芯片 他的电压是多少啊
芯片

网友:
如果芯片上没有资料,把板子拍个图片应该会吧

网友:
你这w2234sl到底是显示器的型号还是芯片的型号呀?如果是芯片的型号,那 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高压板的,是下面这芯片吧。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高压板的,是下面这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