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块462主板不定时死机意外修复一例。

楼主(2010-06-12):
主板型号:462接口,型号不明
故障:不定时死机,用RST测式,报警,提示颗粒有问题,
维修过程:本以为是内存问题,于是换了条内存再用RST扫,还是报警,连换了三根都这样,说明问题
不在内存上,猜想是内存供电有问题,拆下板,量内存的工作条伯,V+ VTT CLCK,都正常,其它关键测式点也都正常,
郁闷,暂时没头绪,放了几天,今天不忙,想练练手工BGA,想到此板,就拿出来把南桥重植再焊上去,还算成功,开机能亮,想到
会不会重植了南桥之前的故障好了呢,本只是报着一点点狡幸的心理,用RST再扫,发现不管用哪根内存扫都不报警有错误了,进系统考机一天没死过机,呵呵,此板意想不到的修好,至于为什么重植南桥和内存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请教老大们了。
得到的经验是,南桥虚焊也会影响内存工作不稳定,RST扫出错。

网友:
呵呵,我前天碰到一块ECS649状况和你一样的。不过是北桥虚焊。有时能开机,开了之后一切正常,不过过10多分钟就死机,死机后就不跑码。而且两根内存插上也不跑。只能单独插一根512MB的,1G的插上就不跑。我在死机时测电压时钟复位全都正常。我都搞晕了,最后乱按一通按到北桥开了,插两根内存也能开。由于没有BGA,所以就没有管他,在网上买了一块好的。晚上无聊就拿风枪,吹了五分钟竟然好了。  有一个问题,单独有1G的不跑码,一起用就可以。谁能解释一下。主板ECS 946 SIS芯片

网友:
感觉你的问题出在北桥上,可能是北桥有点虚汗

网友:
内存 挂北桥 怎么会挂到南桥? 是有点意外。。。。

网友:
估计是重做南桥的时候 ,北桥受热,所以暂时不虚焊了,估计还要出问题,最好重焊北桥

网友:
呵呵  北桥当然会连到南桥 至于原理不说了

网友:
死机和滤波有很大关系

网友:
内存的SDA SCL是由SB通过3.3V上拉发出的吧

网友(2011-01-14):
北桥和南桥的通信不正常吧! 或者91 92脚南桥检测的内存的型号不正常缺少的摸个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