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OZ9910如何去保护~~

楼主(2010-06-12):
手上有台宏基AL1706液晶,更换灯管跟驱动板后,使用几小时后会出现黑屏,高压不工作了,屏内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图像,关机重启又可以显示,但过不了多久又黑屏~~怀疑灯管有问题,更换通用4灯高压条测机一天都没事,估计是更换的灯管达不到要求,用时间长了会引起高压保护,特求OZ9910去保护法~~或这个故障的维修方法也行~~

网友:
你新换的灯管你又怀疑还是灯管问题 那说明你没有焊接好,你就是去了保护可能会打火,最后还是要烧板子的,所以还是找到故障点,好好维修吧,有时可以走捷径,有时不行的

网友:
要找到故障点,,,不要怀疑什么搞什么,

网友:
回复 2# 维修公司 的帖子无语~~都说用通用的高压板测机一天都没事,怎么会打火烧板子呢?应该是换的灯管质量不达标,用久了会引起高压保护,这是一个灯管跟高压不兼容的问题,我想去保护用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在基地搜索OZ9910帖子一大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子一大把有什么用,没有一个贴子上有怎么去保护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知道了告诉我声

网友:
这个好像和OZ9938GN一样的功能吧,去保护有三个方法,要看不同的故障:
1、3脚直接接地短路(时间控制脚)
2、6脚直接对地短路(反馈电压检测,针对灯管)
3、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过流过压保护)
仅供参考!!!

网友:
不对~引脚定义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