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 7200.7 40G 通电电机起转5秒磁头开始敲盘

楼主(2010-06-12):
求助ST 7200.7 40G 通电电机起转5秒磁头开始敲盘
不知道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还是固件问题!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这种故障,可能有哪些原因引起的
芯片

网友:
头坏的可能比较大
可以接上COM看看敲盘时是不是不停的现实MASK信息
是的话应该就是头的问题了

网友:
先看找个一样的板试试 板子不好也会敲

网友:
磁头、电路板、固件、电路板和盘体接触不良都有可能!一个一个排除吧!

网友:
敲头得得原因有:电路板与盘体接触部分氧化严重,电路板电源接口处电压不稳,电路板驱动芯片坏,排除了电路板问题的话,用指令线把加电后的信息贴上来,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