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奇怪的USB问题

楼主(2010-06-12):
此款是AMD机型,机器插上任何USB设备都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所有U口到南桥的信号线对地都是660,感觉正常但也找不到其他问题,就换了个全新的南桥,结果一样。

网友:
  48m时钟过来没有

网友:
是呀,时钟要保证正常,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
还有就是供电正常不?

网友:
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量了下有1.7V的电压

网友:
去同行那借了个频率计,48已正常发出来了

网友:
1.8 V  电压不对啊

网友:
系统有问题,也会有这个现象,做系统试一下

网友:
我说的1.8是时钟芯片产生48MHZ的那个,不是U口供电5V的那个,而且中间的我用频率计已经测到了
系统重做过了

网友:
再继续换SB。不能保证以前换上去的那个没问题啊

网友:
同意LS的意思,万一做上的桥是坏的呢?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裸板不装HDD的情况下用USB大键盘进CMOS试试没有,可以查查那些挂PCI总线上的外设有没有问题,我以前就修到过HP DV2743  抓不到USB的,是R5C-833 GP腐蚀了。

网友:
我碰到过的基本都是南桥啊

网友:
桥更换了两个全新的了,故障一模一样,应该不可能是桥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
BIOS也搞过了,郁闷,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全新安装系统,下载官网驱动装下再试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供电不足会出此提示,但如果所有的口都是这问题可能性就不大啦!除非它们都用同一组供电。

网友:
前天修个华硕F5的的机器,直接换了430的桥就好了

网友:
量下USB基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