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集成网卡,弄个独立的网卡也没用

楼主(2010-06-12):
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网络适配器”这一项。 是不是那块控制芯片出问题了啊。
是RTL8100的芯片。

网友:
先看一下BIOS是否有禁用,如果插上独立的还认不到设备,查下PCI的工作条件,满足了还不行,那就是南桥了。
如果是打雷后坏的,出现这种情况,拆了集成的,插上独立的仍然认不到,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没有禁用。 我把一个声卡插到刚才插网卡的那个插槽,可以识别,这样说明PCI工作条件以及南桥都是没有问题的吧?是不是网卡的控制芯片啊? RTL8100只能找一个相同型号的吗?可否用别的型号的来代替?

网友:
系统问题吧,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你用独立的,跟集成网卡芯片型号没有关系。你是把独立网卡吹下来以后,再插独立网卡吗?或是CMOS里屏蔽掉集成网卡了吗?

网友:
换个显卡测试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不是在换回去说明他的显卡没问题后在测试南桥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打上吧

网友:
不行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