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代码显示:AAAC

楼主(2010-06-12):
有一板的CPU供电出现故障,修复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主板检测卡代码显示:AAAC,是否正常?
cpu
cpu供电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行了,能显这些代码就不用管他。

网友:
你上机看能不能点亮,能点亮就OK了

网友:
能点亮使用 测试卡代码显示不正常 说明你的测试卡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
可能PCI槽接触不好

网友:
如果一路跑到AAAAC是正常跑码,不要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