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6-12):
液晶电视板上的,
上面一个是高频头
下面是功放TDA9885T
中间两个白色的长方形的是什么元件?它好似连接TDA9885的
几个脚。

网友:
晶振,那个不是功放,那个是中发。

网友:
TDA9885是飞利浦公司的中频放大电路,那2个东西是声表面波滤波器,是用来补偿高频头输出的IF信号进中放电路的插入损耗的

网友:
发个图,先看看单声表选出的PIF信号

网友:
那两个是晶振呀,,,

网友:
TDA9885; TDA9886是
I2C-bus controlled single and
multistandard alignment-free
IF-PLL demodulators.

至于哪二个东东你跑线看看到什么地方去啊...但从外表没看出来是什么.

下面是此芯片资料

网友:
就是这台液晶电视机,放电视声音异常,特别轻,且声音沙哑,
如果放AV或是电脑,声音就正常。
换过TDA9885,故障现象没有改变。

网友:
查一下伴音中频电路是不是正常,一般伴音中频频率偏移容易出现此故障现象。

网友:
更换n9450试试看

网友:
更换N9450伴音声表面
或者是你伴音制式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