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修液晶电视没有有线电视信号如何办?

楼主(2010-06-12):
是不是要买一个电视信号发生器?
电视信号发生器与有线电视的信号一样吗?是不是同时也有声音传输的?
什么样的电视信号发生器好?
信号

网友:
找个带射频输出的老VCD就行了

网友:
最好是能安装个有线的模拟电视信号(电视台)
因为一些LCD比如不存台,跑台等等是常有的
还有就是DVD 色差信号VGA信号都要试的

网友:
找到一个AV射频转换器,用DVD解决问题了。

网友:
报废的电视游戏机上也有AV射频调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