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思路 比如T40 的U51 ,1845 V+ VDD VCC REF 都 ...
请教一个思路 比如T40 的U51 ,1845 V+ VDD VCC REF 都有 ON1 也有 就不输出

楼主(2010-06-12):
26 脚不输出 24脚5V 没有短路 大家给位的思路吧 什么情况下 24脚打开 26脚不输出

网友:
描述的很不清楚哦,MAX1845 24脚怎么会有5V呢?

网友:
把输出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

网友:
1845工作条件要满足,外围无短路才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