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郁闷的主版

楼主(2010-06-12):
一个致明的945主版,按开关键好几下才开机,开始以为机箱按钮的问题,换了机箱还是一样,有时候按4下开,有时候按一下开,有时候按11下开机,像这个问题怎么查?量电压什么的都正常。郁闷啊

网友:
把南桥边上32点768的晶振换掉试试。

网友:
1、电源有问题
2、bios电池
3、14.318mz晶振问题
4、io、南桥

网友:
先换源试一下,如果不行最小化确定是否为主板问题。
直接短接开关如果不能开机,就按不加电思路查CPU供电,量ATX插座各电压针对地阻值,查开机电路,查南桥等。。。。工作条件.....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如果不行修主板CMOS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换了,就是主版的问题,有镊子直接短接排阵,能开,但也要2下或者3下,插上按钮的
排阵,用机箱的按钮开,需要按好几次才开机。开机后和正常的电脑一样,
干什么都行。

网友:
换32.768试下。。。。不行看下IO

网友:
上面不是跟你说了嘛,不加电,查一下南桥工作条件,开关针电压,开关-IO-南桥-IO-绿线是否正常。

网友:
我卖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致铭主板
记得有些板子,按一下开机键,要等个三四秒才上电
你看你这个板子是不是这样的,你按一下后先别慌着按第二下

网友:
晶振的问题多些32.758或者那电容也换了吧

网友:
很多板开机点开关之后要等几秒钟才会通电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修过和你这板子一样故障的板子,是南桥3.3VSB电压变低的原因,重点查这个电压

网友:
电源问题,如果停几下后能开机8成是电源

网友:
我修到过一块跟你情形差不多的,就是因为南桥的待机3.3V电压因为经过CMOS跳线处电压变低导致南桥不能正常唤醒而开不了机,我把CMOS跳线排针用刀片刮干净之后就OK了,你不妨也试试查一下跳线电压正不正常的

网友:
排针氧化也有可能导致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