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通病

楼主(2010-06-12):
最近修了修好多台的4520,都是北桥虚汗,此机是独立显卡板的,北桥是MCP67MV-A2的,加焊北桥就能好,但有一个问题是挺怪的,焊完北桥后,开机测试会死机,就是在出现开机logo之后就灰屏,光标也没有,如果开机进BIOS也一样会死机。开始一直以为是北桥没有焊好,拆下来重值球,还是一样,以为是北桥焊坏了,手上没有北桥,就先放着,焊另外一台,焊完北桥之后开机测试有显了,但跟跟前面一台机器一样的问题,死机,怪了,这次不可能没有焊好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想到前几天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拿来时开机不显,加焊北桥就有显了,但也是跟今天一样的问题就是死机,那次都搞了我半天的时间,又是焊显卡又是焊北桥的,焊了好几次,最后也就焊到不亮了,最后客户急的要拿走,就不修,报价600,就这样飞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不可能修了都是同个问题啊,这桥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坏啊,会不是没查硬盘的问题啊,装上硬盘试试,于是把硬盘装上,开机进BIOS,不死机了,重启进入系统正常了,于是再拿先前的那台机器装上硬盘测试,也好了,进入系统运行都正常,原来是硬盘惹的祸的,想想先前的那到手的600块啊,郁闷啊,大家说说这是不是通病啊,不上硬盘就会死机,挺怪的事,可能还是BIOS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问题先挂上硬盘去,不过那人是不是装上硬盘就会好的啊?那他不是白捡了么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2014-10-26):
长见识了   还有这柄啊

网友(2015-03-22):
电流跑1,5重启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2017-01-06):
这种情况还没碰到,看你说的像是通病,电脑的问题千奇百怪很难说

网友(2017-09-18):
十分感谢楼主发表的这篇文章,不然我们也要重值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