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180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0-06-12):
型号:天逸S180  主板号是MB06L 有三块板。电源、声卡主板(和旬日160的非常像)
接到一客户联想的本本说是用中一段时间会掉电。拿到手刚开始也是这样,进系统是用完全正常。
用鲁大师测试掉电的时候温度不超过50度。用手摸CPU上的导热片不会烫手,跟温度关系应该来说不大。拆机主板上没有明显腐蚀。
主板依然也有热风吹了一段时间。几十分钟不等就会掉电,求给个思路。现在发帖是用的就是这台机器。除了会掉电之外其他没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
对了接上适配器他会自动开机,关机之后会重启。(这个现象是我在用热风吹了之后出现的。)拿过来的现象是掉电之后按开关仍然能开起来。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机芯片虚汗,和后级一些温控

网友:
没思路的情况下,又拿去烤,
今天晚上用了三个小时没有掉电。但是还有个问题得解决,那就是
接上适配器自动开机。如果通过开始程序那边关机之后自己会马上在开机。按开关键强制关机之后再开机就开不起来。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