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8600GT 显存供电对地 却花屏

楼主(2010-06-12):
盈通G8600GT -256GD3 测对地值,核心6欧,显存供电完全对地,拆下供电电感,发现供电端正常,应该是负载端有问题,不是GPU就是显存,上电却能亮但花屏,核心电压为1。3V,显存供电为2。15V,加焊了核心依旧,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呀,短路了还能输出电压,是不是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现存坏了 ··  换个显存试试吧

网友:
有显存短路的,用软件测一下看那里报错就拆那个。或用感觉一下那个比较热就拆那个也行。

网友:
测一下VREF是否对地,如果不对地,说明显存坏

网友:
这个 既然对地  ,有2.15  开机很短时间之内
如果是显存短路则显存很烫

网友:
该板上共4个显存,目前4个显存开机后1秒超烫。是不是4个显存都坏了。今天测下VREF。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吧

网友:
拆掉显存再测一下FBVDDQ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4个显丰全挂掉

网友:
显存的VREF均正常,拆下显存后FBVDDQ正常,为25欧,有2片显存异常,另2片正常,不明白为什么好的也跟在后面发烫。

网友:
。   汗。 我以前一直认为先村对地  是 GPU挂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