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XE不通电.

楼主(2010-06-12):
强开可以开,I/O芯片发烫,换了个新的ITE IT8712F-A,芯片还是发烫,
其他供电都正常,
求各位高手指教,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如果是南桥,加焊可不可以.?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南桥挂了。加焊也是无果,查一下南桥的好坏,3.3啊。USB啊。开机针有没有电压。

网友:
IO管理的外设有问题也会引起io发烫查查看。

网友:
南桥了吧 ..

网友:
开不了起  强行开机IO发烫不能判定是不是SB挂 最好是打一下值  3.3V SB   USB数据线接口的值  没短路的话就按照开机的步骤来查 待机电压  25M晶振有没有起振  RSMRSR#    75脚开关到IO到信号  72脚IO到南桥的信号  71南桥返回给IO的信号  76脚IO到绿线的信号

网友:
IO发烫的话,应该查下IO所管理的那些接口电路如:COM LPT,PS/2等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