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l 加电cpu风扇转 一会儿又停一会又转 反复如此

楼主(2010-06-12):
精英845gl 加电cpu风扇转 一会儿又停一会又转 反复如此  cpu 内存 全插好了

网友:
希望 各位大师 赐教!

网友:
不插内存或是不插CPU是否还反复重启?重点查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精英板子 检不到内存 就会反复重启  开机 关机 在自动开机 关机  插上内存在试试 看看内存供电

网友:
检测不到内存就会重启

网友:
精英板子 检不到内存 就会反复重启

网友:
插上内存后再看一下会不会再反复的重启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就是内存工作条件没满足 上CPU假负载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   确定内存没坏查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座空焊

网友:
本人是新手 我把 cpu  供电的mos管换了 还是 如此! 我发现内存 烧掉两只脚 换内存换另一个槽  还不行

网友:
诊断卡显示 ff

网友:
如果被烧掉两只脚的槽子损坏严重的话,还需把这个槽子拆掉

你的板子复位没有

网友:
内存插槽清理干净试试,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FF CPU没工作吧,测内存有没电压,看内存槽里有没有连脚,导致内存电压被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换个好的条子试试。烧了内存条,内存供电很可能烧了

网友:
内存烧了两只脚 !换好的也不行!

网友:
cpu 下管电压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