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00按POWER键无效,按下多媒体键可开机,在多媒体界面选可进入XP(已解决)

楼主(2010-06-12):
    联想昭阳E600,客户送修时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测试时发现按下POWR键无反应,按下多媒体键可开机并进入娱乐界面。在此界面里选进XP,可重启进XP,但不能直接按POWER键进XP。
   拆机后测得POWER键电压只有0.6V多,而多媒体键则为17V,按下多媒体键后,该键电压变为3.3V。有修过此类问题的朋友请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
会不会是待机开关卡死了

网友:
查一下两个图中的R365, D21,  PQ10;
在通电之前一定先不要急着点开关,先测一下3VALW是否正常。

网友:
测了,+3VALW不正常,也是16V多。

网友:
LZ,你可以把多媒体拆除看下按POWER能不能开,有些机器可以通过POWER和多媒体实现开机。那这样就好判断点了

网友:
现在多媒体可以开机,只有POWER不能开机。正在检查中。

网友:
搞错了,+3VALW是正常的,应该D21的第1和2脚都是+16V

网友:
你拆机后测得开关键是0.6V,影音的17V,后面跟贴测3VAWL也是17V,分别是从哪测的,有没有把开关板拆下测?能说一下吗?我也想知道这个故障是怎么造成的。
楼下,如果有清楚的,请帮一下楼主。

网友:
把显卡和按键板都拆下来了,在D21端测的三个电压分别为17.2V,16.6V,3.28V。按键POWER测的电压,就是一端接地,一端接按键的另一端测得的电压。

网友:
由此看来,从PD21上测到的电压应该属于正常。
是不是就是个开关不良啊.........

网友:
开关测了,不按下时无穷大,按下时0。

网友:
明天再查一查。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这个现象,(是什么型号我忘记了),是开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联想的也是这样,待机开关处对地短路,是IO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触摸板和其他开关漏电呢

网友: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
原因查出来了,是显卡与主板连接的插座接触不良,导致+16V电压不能加到POWER键上。该机设计三重插座连接,显卡通过插座与主板连接,按键板通过插座与显卡连接。没办法,飞了一根线解决问题。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