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22gp电源求助

楼主(2010-06-12):
r8 和r6都多大的电阻,都是从1300的s极出来的

网友:
一般都是2R2欧姆

网友:
2.2欧保险电阻吗

网友:
1-3.3欧保险电阻吧

网友:
2.2电阻

网友:
楼主叙述有矛盾,1300的S极这个是什么东东。如果是晶体管为主开关管13007,B极电阻一般为1-2.2欧,如果是场效应管为主开关管6N60,S极电阻就不一定是上述数据。

网友:
从1300的s极出来的电阻应该都很小吧

网友:
看了一下 上面标着1R8
1.8欧的,两个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