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ECRA S1 花屏有什么好的办法根治吗?

楼主(2010-06-12):
东芝 TECRA S1  花屏   我BGA都做了好几遍了   为什么用几个小时机会花屏??  郁闷
!!是没有做好吗?  还是显存也有问题?!! 求有经验者 教我一下! !!谢谢~~~

网友:
5200的吧。换新芯片

网友:
换个全新的 肯定好

网友:
换个新的吧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是的,换新的就好了是显卡内部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最好是换全新的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9000的显卡芯片

网友:
显存最好换掉,这个机器显存也容易坏,应该是靠外边的一片显存坏的机率大一些,修过很多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