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90G老烧MOS管

楼主(2010-06-12):
昭阳E290G 起初为不加电  经检测为MOS管损坏 还有一个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了  换了好的元件后 可以上电了  第一次点能点亮 跑一会就掉电 再开不加电了  后来发现PQ29被烧了 换了 两个PQ29 都是开一次机就烧掉了 是哪的问题   大家给分析下

网友:
如果换的MOS各方面的性能能达到要求
要不检查一下MOSG极相关的电路看看,也要看后级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一般MOS管烧,后级有短路,或者工作电路电流过大引起的,LZ可能要好好查下电路了

网友:
lz
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控制MOS的IC一起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