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M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06-12):
机器进水,拿过来时不触发。无3M 5M
换了几个坏件后,现在电源开机正常,用电池不开机。
电池待机时3M 5M 也正常的,EC 的供电3.3V有的。但是不发出EC-RSMRST信号。把电池拿掉再装上机器自动开机。原IO 和南桥已经换掉。
实在是没头绪了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点评):
你看用电池的时候电源灯是不是亮着,这机器用电池时候没有3V 5V allway的

网友:
楼主 你说具体一点啊 都测过哪些了啊

网友:
查一下主供电到电池充电部份电路,,应该是哪个场管坏了,,再次楼主描述问题不太明确,,先测了再发,,要不然大家也不好给你分析

网友:
用电池待机时 3V 5V 电压已经有了。EC 的11J的供电3.3V  ,75J的+EC-AVCC电压3.V
按开机键36J 有接收到ON/OFF信号,但是22J 不发出PBTN-OUT。4J 也没有EC-RSMRST信号电压。开机按键上的电压是4.5V

网友:
会不会是KBC侦测电池的那几条信号有问题啊,你打下接口咯

网友:
有可能IO没检测到电池,换个IO试试一下

网友:
待机时没有RSMRST有的机器是正常的  我修了海尔的W65机器就是没的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是D810处漏电导致开关电压过低。接电池的时候机器人为已经开机,所以不能开机。而且这个机器电池待机时没3V 5V 的。
开关处电压正常的时候 ,电池待机时11V左右
电源待机时18V左右
在易修师傅指导下修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