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T88OPRO-A复位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6-12):
客户送来时,无CPU供电,换65232后好,但无复位电压,经查内存下方有一场效应管击穿,换后有复位电压0.78V,仍不正常,且复位电压时有时无。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说错了换的电源IC是75232

网友:
75232不是电源IC,是COM芯片
板子不复位
先查一下全板的所有电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查下

网友:
查复位的条件  全板的供电  时钟  还有VRM-PG和ATX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