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寸E153FPC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0-06-12):
pbnkb0zfp是个效应管,D级有300V。可是G级S级去没有电。SG6841没有一脚有电压,不知是不是SG6841坏啦。没有控制电压。请各位老师帮忙

pbnkb0zfp是图中的Q2

网友:
1、R5、R7是不是好的?
2、SG6841的3脚有没有电压?
3、SG6841的外围电路元件不多的,如果检查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建议代换一个SG6841。

网友:
测一下R5和R7先查6841的供电,6841爱坏

网友:
两位老师,那个SG6841没有一只脚有电的。7脚的电阻是0。12短路的样子,拿下些IC后阻值正常啦,400多。量了一下IC的1脚和7脚,阻值是0。12。是不是就是这个坏啦

网友:
你量到7脚对地是0.12欧,并且取下IC后阻值正常,SG6841肯定坏了。

网友:
按照他们思路检查,修不好到我这里买原板

网友:
6841这些贴小元件肯坏的。市场上很多,也不值钱。

网友:
没有一个脚有供电的那就是SG6841跟其供电脚上的两个起动电阻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各位老师好,换SG6841D后三脚有13。多V。七脚有10。多V。可是八脚没有控制电压。请老师们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