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是不是跟修硬盘紧紧相连呢

楼主(2010-06-12):
是不是有的因为硬盘坏了,才要去恢复数据。而修硬盘不没人修。数据被拿了出来。硬盘能直几个钱啊。   没人修是不是啊。   请高手回答。。。。

网友(点评):
标题不错,内容看不懂。

网友:
要恢复数据,首先要修好硬盘(坏道除外),这是肯定的。而且修硬盘时不能造成数据破坏。

网友:
不是的;一般数据或硬盘(数据很重要)有问题都会去做数据恢复 硬盘一般也会修

网友:
硬盘坏与不坏都有可能涉及数据恢复,即使坏的硬盘有些情况下不修好硬盘也有可能取出数据。修硬盘没有多大意思,修过的硬盘还敢放重要数据?

网友:
硬盘没有坏,数据也有可能丢呀。数据丢失是有多种情况的。

网友:
要看硬盘坏的程度了,有些坏道太多只能BIOS认到盘符,进系统就死机,谁还修的了。开盘的话恢复了数据盘也会坏掉。好像不论怎么数据恢复的都要把盘修到可以认到。开盘也一样。

网友:
也就是说紧紧相连吗 。

网友(点评):
还是用朴实的科技语言吧?

网友:
硬盘没有坏的要恢复数据应该占很大比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