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M9IGVA 主板装系统自动重启,直接进系统就死机????

楼主(2010-06-12):
客户刚送来说是网吧机做无盘的,,进系统就死机了,用硬盘装系统就自动重启,

硬盘IDE接口是直接通到南桥,,,,一般像这种故障南桥的可能性很大。。。报价。。换桥,当然CPU,内存硬盘都换过了,好像是有规律的重启只要装系统加车确定就重启。换一个有系统的硬盘进系统就死。。。,我这里没有示波器先换了个32。768不行,今天换了一个南桥,还是同样故障,,,I/O也换了。。。还是同样故障。。偶尔开机几十次出现一次花屏。。北桥加焊过了。。

同样故障。。。

CPU供电1。43V  内存供电2。64V   北桥供电1。23V    南桥供电1。54V
32。768压差一支脚0。16V一支脚0。53V
14。318压差一支脚1。56V一支脚1。55V

网友:
换个U试过没很可能是桥打下USB的线

网友:
老兄你看一看呀!南桥都换了还打什么USB阻值呀!没换的话打下可以试试。。。

网友:
屏蔽声卡 网卡  USB  COM口  并口这些试试

网友:
屏蔽声卡 网卡  USB  COM口 都屏蔽了,,不行,一样,,重启。

在重启的一瞬间我量了CPU,内存,南,北桥供电,电压还是一样。没有说是那个电压降低重启

网友:
换PE进系统或者是用慢装的试一下

网友:
按你的表述  没有换过显卡 我碰到过富士康761GX的板子 集成的显卡出问题,进系统就重启

网友:
进不了PE。不能装。

楼上说的集成显卡出问题是什么问题,主板上的显卡接口,不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