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硬盘敲盘,

楼主(2010-06-12):
手头有几块旧硬盘,大多数是给客户换下来的,其中有几块接上电之后是这样的,发出“丝”(一秒),“嗒”如此反复循环,丝嗒。丝嗒,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硬盘敲盘,看张老的贴子,如果这就是敲盘的话,应该是磁头定位电路损坏,那么哪一部份是磁头定位电路呢,
请教各位,这样的盘可修性有多少,
现在我正在测的是一块IBM的,主轴旋转正常,盘体略为发热,这个是做为从盘接在PC上的,系统下不能认到,我想先弄明白一点,就是故障的先后顺序,敲盘是不是就一定不能认到,哪位大侠赐教一二,最好是像主板维修流程图那样的,有个检测顺序,我觉得测起来就不像现在这么盲目了,
我是新手,望不吝赐教,
还有就是,启动系统的时候,是敲的,丝嗒丝嗒了两分钟的样子,现在只能细听到主轴的旋转声,不敲了,望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敲盘多数是磁头问题。

网友: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成我形容的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敲盘,而且没救了是吧,

网友:
最主要是平时多听听正常硬盘的声音,留意一下正常硬盘是怎么工作的。 再听听坏盘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敲盘多半是没救,除了要数据的,有很少一部分是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