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认硬盘怪现象

楼主(2010-06-12):
接台方正R350本本,故障现象冷机器开机正常,用会发热后就死机,关机再开就不认硬盘了,等冷下来再开又正常。望各位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什么发热?LZ可否表述清楚些!且不认硬盘是在哪个界面?

网友:
南桥是不是虚汗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南桥出问题的多 你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开机LOGO出现后就提示检测不到硬盘,南桥已经重新植球过了,接口信号线对地阻值都一样。

网友:
应该是南桥空焊,加焊一下试试应该会好

网友:
不好意思,补充下开机LOGO后提示”一个磁盘读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