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 C67 开机2个灯一起闪

楼主(2010-06-12):
能开机,电源灯闪几次后就不闪了。
然后左边2个灯一起闪,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在线等您,,,,,,
电源

网友:
需要清零了,清一下零就好了

网友:
清零就好,废墨满

网友:
交叉闪废墨满。同时闪机器字车有问题吧

网友:
谢谢,毛病找到了,是字车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0-07-13):
字车是怎么修的啊。

网友:
清零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C67废墨满是电源灯和墨盒灯交替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