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候开机后过段时间会自动关机从启

楼主(2010-06-12):
AOC液晶显示器型号是177SI故障是有的时候能开机,有的时候开不了,开机后,有的时候会自动关机,有的时候自启动,拆机测按键电压发现开关按键电压在1.0到2.5左右跳变,其他的按键电压都是3.3v,后测试是按键露电造成的,更换按键后故障排除!

网友:
看你描述的这个现象就应该是按键的问题,像这问题BENQ的比较多

网友:
遇到过,开关出的问题,换换就好了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时开时不开机的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按键跟爆电容。

网友:
很简单的实例,遇到这问题都应该真接秒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