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联想旭日410

楼主(2010-06-12):
今天接到一个旭日410本  听客户说是雷击之后不亮了   打开一看是南桥被击了个洞 把南桥拆掉 量各电感对地阻值 一切正常   换个GBM 的南桥  开机测机器网卡也好用 一切OK 心想真是幸运啊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南桥出洞的,而且还是触发,就是不显示.

网友:
楼主这样的贴子也拿出来发。

网友:
楼主好运气 值得庆贺

网友:
请问LZ
GBM的南桥是什么???

网友:
gbm是945的南桥

网友:
GBM  就是南桥呀 是945 的北桥吧?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卡没坏 不敢相信

网友:
就是,南桥都穿洞了,网卡没有坏??这个没道理啊,是不是真的??不合逻辑的.雷公也会选器件打的??

网友:
这个情况是有的。我曾经修过把猫和路由都打坏的。网卡没坏。南桥烧个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