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磐基MV845GL 死机

楼主(2010-06-12):
两块磐基MV845GL,可以点亮,开机很快CPU四个MOS管,两个供电电感很热。半小时左右死机,挂在PE系统上也是一样发热死机,决对可以排除风扇散热问题。CPU供电滤波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求助,

网友:
楼主可以换掉电源IC试试,若故障依旧,查后级电路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上下管的激励方波有没有杂波之类的,有杂波的话,把电源IC换掉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 的控制波开不平衡造成的。换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就先看一下每一相的供电波形  如果没有的话 打一下CPU所有供电管控制极的值  所有上管的值应该是一样  所有下管的值一样 如果有那一组不一样 看一下接场管控制极的限流电阻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换驱动IC  打值 没有问题的话 就通电测试所有上管控制极的电压   和下管的控制极电压   上管电压应该一样  下管电压也应该一样  如果某一组不一样 维修方法和打阻一样维修 都没问题的话 换电源IC试试  没有示波器就只能这样来判断

还要注意一下板上其他供电正常不  特别是内存的工作条件  更换内存显卡试试  再就是屏蔽USB  声卡网卡 串口 并口等设备试 死机没有什么理论依据

网友:
OK一直找不到这样的电源IC,等换了有结果在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