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而T68 显示前掉电

楼主(2010-06-12):
海而T68   显示前掉电  BIOS设置也改过了    能否是BIOS程序不行了那

网友:
应该是个关键的电压还没有出来。请传更多电压数据

网友:
肯定电压问题,BIOS一般不会引起掉电。

网友:
电压都正常  不然我干嘛怀疑BIOS

网友:
不要轻易刷 BOSS!~在仔细找下供电和显卡  T68的问题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我也不是业余维修的

网友:
已解决   之前显卡没做好   我修的是2手机器

网友:
显卡也有引起掉电的,但是很少,遇到过。

网友:
显卡会造成显示掉电啊